楼主(2005-02-15):
我用的是CXP4.0,在符号表中槽号项和使用项如何修改,比如:将使用项中的工作改为输入。请多指教,谢谢!

替您將標題修改一下

楼主:
大哥,我试过了,还是不行啊
我需要修改符号表的内容,不是IO表的啊

网友A:
那你到符号表中去编辑就可以了啊

网友B:
请问:什么地方可以下载CXP软件

网友C:
你大概沒做功課是吧!

楼主:
大哥,我试过了,那是水平显示输出指令,
我现在怀疑是没硬件的原因,我定购的硬件要20号才发过来
可能要检测硬件,自动定义输入和输出。
我的想法不一定正确。

网友D:
可为什么要改呢,不影响PLC的工作和IO点的功能啊

网友C:
呵呵呵~~~問題都說不清楚!
沒錯!變更槽位需要與硬體連線(傳送IO TABLE).但是您在發展程式階段就可以先指定它!
硬體來時,傳輸進去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为什么要改呢,不影响PLC的工作和IO点的功能啊

上次去廣東時跟您說明過了!
例如:
若是C-20轉為CQM1.INPUT是不變的,範圍為0-15 CH 與C-20匹配,OUTPUT就不同了.
此時改IO TABLE即可,大姐貴人忘事.

楼主:
大侠,硬件到了,连接到PLC后,在IO表中从PLC自动传送后,符号表中的使用栏和槽号等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多谢利昌機電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