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5):
求教高手: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系统故障,开机2分钟后,交流进线630a保险熔断,主空开跳。不知是什么原因?速度给定为plc da输出。

网友A:
直流控制器有无显示其他故障

网友B:
查下调速器的历史故障,因为你现在无法确定是不是因为过流,根据现象应该是过流,但原因还得仔细查下啊。这里不好乱分析

网友C:
如果保险不小的话,有可能你的触发电路有问题

楼主:
电机功率200kw,500a,800rpm,

楼主:
参考 变频传动中的帖子: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2047    发在这里是不是发错地方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