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5):
求教高手:西门子6ra70直流调速系统故障,开机2分钟后,交流进线630a保险熔断,主空开跳。不知是什么原因?速度给定为plc da输出。

请看后面新贴

网友A:
请进一步说明你的630A保险是快速熔断器吗?如果是,你检查整流桥的元件了吗?这种现象与电机侧短路有关。

楼主:
630a快熔,整流桥没有问题,电机没有问题。参数设置和另外一个相同规格的一样。电机已经正常运行过。系统型号:1P6RA7085-6DV62-0

网友B:
检查负载

楼主:
负载也检查了,电机都托开试了

网友C:
帮忙顶一下!

网友A:
to  宝贝塌塌鼻:可以使用6RA70的功率器件自检功能,在系统的“07”状态下,合闸信号以后,先不进入运行状态,而是先检查6个功率元件,都PASS了吗?

楼主:
马上试一下哦

楼主:
任工:是p830吗?通过了。这两次都是交流进线a相的快熔动作,只有一个的。和p160参数设置有关吗。现在设置的是0。p171原来设置是150%改为了100。额定电流设置500a

楼主:
电机200kw 440v510a,励磁220v。现在励磁调节到150v。没有更换系统的时候励磁电压设置的是70v。

网友A:
to  宝贝塌塌鼻:
P160一般不用设置,除非你的负载是大电感负载。当然设置也无妨,就是增加了正反向换向的过渡时间(死区时间)。
P171=100/150都无所谓,=150的时候,系统可以过载1.5倍,=100系统不能过载。
上述这些与你得快熔烧毁没什么关系。P830=1,2,3如果通过了,说明你的快速保险是起作用的。否则会烧毁元件的。从你的现象看,硬件问题是输入回路的检查,有没有在快熔的“下口”短路故障?另外,你的6RA70内部的触发电路是不是有问题。系统的装置是原装的?改装的?另外在详细描述烧快熔的过程,是稳态运行中?动态运行中?额定转速一下?以上?最好现象表述的全面一点、具体一点。你对故障状态是不是记录了电枢电流的值。用DRIVEMONITOR的波形记录功能可以检查与检测。你是否申请了技术服务请求?

楼主:
快熔下端没有短路故障;内部触发电路不知道有问题没有——如何检查呀?系统是不是原装-只知道是个新家伙,国产的天津的。
快熔动作的时候都是在稳定运行的时候:启动电机,达到设定转速(低于额定转速),再运行时间也就是2分钟的时间——启动时间很短,少于10s,启动电流在设定范围内(r19看的,也有电表测量直流电流)。
DRIVEMONITOR,没有连接。技术支持没有打通。

网友A:
如果不是西门子公司的原装产品(天津生产的也是原装产品)。就是改装。应该检查触发电路或移相控制信号。最好由生产制造商的技术支持诊断处理。

楼主:
多次优化后,已经可以运行了。不过原因还在探索中。谢谢斑竹。继续关注!

网友A:
到底是原装的?还是改装的?
怎么还多次优化?优化一次为什么不行?
另外你说的励磁电压,原来70V现在220V?是不是差得很多?同一台电机,为什么励磁电压查这么多呢?
差异呀。

楼主:
原装的呀(天津的)。
原来优化了,都已经使用了几小时了。第一次出现问题后,进行了检查、优化,后送电,不是又运行了几分钟吗,快熔又动作了(都是A相一个动作),空开也跳了。没有快熔,休息了。中间对相关部分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前天晚上搞好的。就是进行了几次优化哦,有时能通过,有时不能通过了。所以说几次的。
励磁电压,电机额定值是220v,以前使用v5系统调定的为70v左右。现在重新设定了,160v左右。

网友D:
我搬个板凳,看热闹、涨学问。

网友E:
快熔熔断了,应该是过流了,看一下电机实际的工作电流,比如有没有 很剧烈的电流波动,或是弱磁太深了,至少不是环流现象,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直流输出波形,对故障判断很有帮助

楼主:
哎呀,又出来新问题了
白天是没有问题的,晚上不行了:启动运行十几分钟就跳了,其中有一次又是保险和空开动作,有一次保险没有动作,但是空开跳了。
头大了
等待西门子来服务了

网友F:
我也:搬个板凳,看热闹、涨学问。

楼主(2005-05-24):
nnd现在彻底好了——可控硅炸了。

网友A:
嘻嘻。这帖子我置顶了。

宝贝蹋蹋鼻,你很幸运,能全景的观测此过程,长学问呀。

吼吼吼!谁在“搬板凳看热闹”,我和谁急!进来的就要实实在在,不回帖绝对不行。不是说“重在参与”吗?

不知道宝贝蹋蹋鼻是“看热闹”的,还是参与决策的?别光等着技术支持呀?看看这个系统的电源进线回路是不是安装了漏电保护器?如果是,立即拆除它!四象限的装置,在带载状态如果突然跳进线开关,憋快熔是理所当然的。跳开关在先,憋快熔在后。连续的一气哈成。

上述仅仅是一种猜测。如果没有漏电保护,还要查别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莫名其妙的憋快熔,查不出故障点,就会孕育着更大的故障隐患。这不,彻底的炸了。教训呀。

楼主:
谢谢斑竹,谢谢任工。等我整理了后再来贴上来

网友G:
版主别急啊,俺不懂传动,还不让俺搬个板凳,看看热闹、涨点学问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版主别急啊,俺不懂传动,还不让俺搬个板凳,看看热闹、涨点学问么
你骗我。知道你是高手。怎么?不发表点意见?不在此地留下点“痕迹”吗?哈哈。

网友H:
楼主,查出原因了吗?非常关注!

网友I:
你好,请问你的GTD 文件能否转为GOT 文件吗,我有GT DESIGNER 5 软件,但不能打开GTD 的文件,在网上看到你的贴子,望能指点明路?
先谢了!
可以发邮件给我:lzzhaoily@126.com

楼主:
事情经过: 早上上班,发现系统不能启动,f004故障,检查发现U相快熔动作,空开跳闸。拆下来经过测量,判定U相可控硅有问题(交直流侧直通。MCC312-18:1,ak;2,k;3,a;一个是12通,一个是13通),其他几组拆除铜排测量,没有问题。更换MTC250-18两个个/台基元器件)。
更换两个可控硅后,检查没有问题,上电,显示有问题-f068,不能进行操作,可能是接线有问题,动了面板后可以了。
进行优化,p51=25顺利通过,但是进行p51=26的时候很不顺利,不停的出现不同的错误,f050(优化中断,代码21历次减弱范围太宽,并没有设置弱磁),f042(测速机故障,代码1、2,检查测速机没有问题,接线检查没有问题,更换极性也有1、2,感觉是随机的——同样的接线都会出现1、2故障值);
当时感觉是不是测速反馈有问题,就准备作emf控制,优化的时候25可以通过,作26的时候就出现了可控硅爆了。
附损坏可控硅图片:
在重新更换MTC250-186个后重新开机,作优化p051=25、26顺利通过,工作正常。
可能原因:爆炸的可控硅本身有问题,没有量出来?还是emf控制有问题?更换了1组是不是有问题?不清楚。
遗漏问题:原来设置的p830=2已经被更改成0了。

楼主:
看不到图片

网友J:
是不是MTC250-18的引出脚与原MCC312不一样,第一次你只更换了两个,就易造成短路;而你更换6个以后,就不存在上述可能,故一切正常。???

楼主:
一样的,完全一样,HUYIE,你能发图吗?

网友A:
to 宝贝塌塌鼻:
想传图片,只要点击任何一个帖子的“回复”,即可。

楼主:
可控硅型号

楼主:
可控硅侧面

楼主:
可控硅解体了,中间是击穿的洞洞,和底板通了,

楼主:
熏黑的控制板

网友H:
更换一组应该没问题,我这里有一台6RA7085就更换一组后调试正常。

楼主:
坏了,7085又出来f030,可能和测速反馈有关吗?

楼主:
和7081控制板cud1互换:7081偶尔出现f030;7085的电流波动还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请问你的GTD 文件能否转为GOT 文件吗,我有GT DESIGNER 5 软件,但不能打开GTD 的文件,在网上看到你的贴子,望能指点明路?
先谢了!
可以发邮件给我:lzzhaoily@126.com
lzzhaoily,我的gtd文件不能转换为got文件,got的能转换为gtd的文件,相关东西发到你的邮箱了,请查收

网友H:
P741设定是否正确?

楼主:
qugq,p741设置没有问题的。系统作了优化。但是电流波动太大了。系统里面都有哪个和换向时产生的噪音(电抗器?)。进线电流一直在300~400A间波动。速度设置高了不能启动完成就报f030,低速启动能完成,运行10~20分钟也出f030,而且不能调节速度--加减都不行,都是出来f030。

楼主:
查看了些相关的论坛帖子,应该是系统振荡(?)。
优化后,手动调节了pi参数:p225由优化的30调节到10,p226由优化的0.685s调节到2.0秒。开机ok了。电流波动很小,进线处的指针表显示的电流波动基本上看不出来。速度调节也没有问题。

网友A:
是轧钢机传动吗?如果是,你试过咬钢的动态过程吗?动态速降的指标试了没有?不要仅仅看空载的指标。要考虑带载、突加负载的性能。

楼主:
嘿嘿,动态性能不好——启动/停止时间延长了好多的。不是轧钢机用的。就是一个要求转速可变的系统,很简单的应用。
报f030之前,只是老出一个a043,然后有人去作了个优化,就老报f030(不知道是不是改动了别的参数,问了下,说没有)。然后就出现f030作优化也不能通过的

网友A:
其实,西门子的直流控制器,包括6RA23/28;6RA70他们的启动过程(包括电机的参数识别),方法很简单。但关键是理解手册中的说明。包括每一个细节。否则,优化以后的参数不能用。就像楼上所述,优化的KP、Tn最后还得改变。等于白白做自动识别。你应该好好看看手册中的“启动步骤”。不要忽略每一个细节。里面有“窗户纸”。

楼主(2005-07-12):
一直没有作弱磁优化,不知道是不是必须的

?任工,能不能将4q通过参数直接设置成1q的哦?受不了,出现好几次可控硅击穿的事故了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是我得看书,才能确认。你可以打西门子的热线寻求技术支持。我明天帮你看看书。再回复。

网友K:
我们明天也要去调试这个故障,不知道又会是什么原因呢?今天特地来学习学习,看来问题还不是很好解决啊

楼主:
西门子进口电机 1GG6286-ONF40-1ZV1-Z        270KW 390V 1150RPM      Ia 730A  If 14.5A  。对电机拆装了下(更换小轴承),发现测速发电机输出电压降低了,而且拆一次,输出电压降一点,从40v-30v-20v-7.8v了,现在最低了,只有7.8v

为什么呀?不能拆测速发电机吗?

网友L:
测速发电机是什么型式的?是不是永磁的
7.8V时的转速是多少?

楼主:
测速发电机铭牌:厂家 HUBNER( BFRLIN)  型号TOP0.09LT-3  系列号 SER.NR.L 1608601
Ve=40V±3%/1000min-1

永磁发电机,7.8v是1150转,额定转速,低的太多了

楼主:
对测速机冲磁,效果不佳,现在在1%左右:1000rpm对应10v。

网友M(2009-02-24):
我用的6RA7085-6DV62直流调速控制160KW的电机,正转很正常,反转时报A031故障,后又转成A036故障,不能反转;P051=26已优化成功,调节回路信号也正常,请高手给解决一下是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