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5):
  我所从事的 行业是饮料包装,接触的设备种类繁多。由于行业的原因,设备上经常带静电,操作设备的人员,也时常遭受莫名的电击,我按照资料上说明,所有的设备都接地(配电房的接地线PE)了。并且有些的设备就地的接地(人工做接地)。可是依然无法彻底解决,敢问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A:
饮料包装是注塑的那种吗?有中央空调的话把空气湿度调高点试试看吧!

网友B:
可否用绝缘垫铺在地上?

你检查一下常发生电击的具体设备(具体部位)接地情况如何吗?

楼主:
不是注塑,是吹塑的,一般工作的环境要求空气干燥。所以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楼主:
可否用绝缘垫铺在地上?

你检查一下常发生电击的具体设备(具体部位)接地情况如何吗?
设备有一点接地就可以了吧。总不能处处铺绝缘垫吧,不现实啊。

网友C:
进行二次重复接地,深埋接地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否用绝缘垫铺在地上?

你检查一下常发生电击的具体设备(具体部位)接地情况如何吗?
设备有一点接地就可以了吧。总不能处处铺绝缘垫吧,不现实啊。

网友E:
可以重复接地试一下,再一个就是接地不好

网友F:
安装除静电装置,

网友G:
关于静电问题
我想提醒你注意一个问题(可能是多余的,但我碰到过):
   如果设备经常带电,而接地又很好,很有必要检查一下所提供电源的插座其接线方式。一般情况下电工不会犯这种错误,但确实有电工接插座不注意标准:左零右火(插头是左火右零)。对于设备来讲,只要给它220V电源,一般均能正常工作,但当火线和零线接反后,造成设备外壳带电(220V),我所在单位因电工发生这样的错误,害得我查了整整半天,才在控制室的电源接线处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H:
吹塑的出来后不是有除静电的装置吗?/
我这的吹出白袋后正常下总见有静电放电的火花,还有你的装置中用了变频器与步进电机没有?这两个家伙常出现漏电(我碰到过多次)

楼主:
8楼,的重复接地看来可以试试了,9楼的是最好了,我们兄弟公司就是这样做的,可是本公司设备台数少,投资不划算。至于零 火,根本不用考虑。控制电路使用的是机床变压器。主线是3+PE。

楼主:
三少兄,何故不言语啊,大笑!!!!小弟还望高人指点一二!!!
关于11楼仁兄,高人啊,提醒的是啊,只是设备是在接触的瞬间产生放电,电击。并非一直带电。不过还要感谢提醒。

网友I:
如果操作人员不要移动很大的距离,那么在手上带上防静电的设备不行吗?

网友J:
建议你用“静电”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一下,各种产生静电的原因和防静电的方法便一览无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