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6):
哪位大哥能告诉我编辑多条报警信息怎么搞么?
比如最简单的西门子S7-200的CPU输入点从I0.0到I0.7的监视,都是从1变为0时报警,报警的信息显示为一行滚动式的显示。
请大哥们帮忙,帮帮新手,谢谢!

网友A:
使用a-TAG,选择Message模式
指定报警触发位,对应相应的报警信息
即可实现走马灯报警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还是没试出来,能告诉我详细点么?
比如
I0.0由1变0时显示报警0
I0.1由1变0是显示报警1
除了a-TAG还需要其他的TAG么?

网友A:
应该可以实现的
尝试着用PLC的内部位来执行报警试试
有时直接使用I/O点会出错

另外还可以使用Message显示部件和A-TAG、Q-TAG来实现报警功能。
但不是你要的那种滚动效果
需要滚动效果只能用a-TAG了

网友B:
你好
1.使用Message显示部件,一般只能用触发(有0变1时)当作为判断条件,若你想要判断同一个bit位置,不建议使用走马灯,因为不管bit是on或是off你都会看到下方有一行字在跑.若您一定要看到下方有文字在跑一次的话,可以使用D-Script指令,将I0.0的状态转换到LS两个不同的BIT上去做判断,当LS的BIT触发过后马上就将他的状态清为0,这样你的I0.0不管是由1变0或是由0变1,都可以看到下方有一行走马灯讯息跑过一次,這應該用不到A或是a Tag

2.若你想要达到滚动效果,建议你可以使用Q TAG最简单又方便,你只要在警报纪录设定中建立想要监视的BIT位置,再加后面触发条件设定ON或是OFF,这样只要你的BIT由0变1或是由1变0,都可以产生一条滚动信息了

网友A:
不解
Message显示部件根据字地址内的赋值情况来显示报警信息
最多可显示16条信息
为什么说“使用Message显示部件,一般只能用触发(有0变1时)当作为判断条件”?

另外Q-TAG可以实现走马灯报警效果吗?

网友B:
不好意思
我会错意了,我写的massage显示,是指alarm设定里面的MASSAGE走马灯设定

网友C:
EVIWE中有走马灯的功能,在事件中设置各报警IO点

网友D(2005-10-18):
在ALARM里将类型选为MESSAG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