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何设置密码

楼主(2005-02-16):
各位大虾好:
     我最近才西门子不久,对软件还不是很熟!我编了一个程序!但我不知道如何用密码保护!别人才不能读取PLC的程序!我用的是4.0SP1的!在软件里面---打开文件----密码设置----是否有用吗??请那位高手告诉我好吗?我的邮箱mxb@yahoo.com.cn 谢谢!

网友A:
你设的那个密码,是计算机里的程序防止别人看的密码。在系统块的那个密码才是读取PLC的密码。

楼主:
那怎么设置啊!能不能告诉我呢?谢谢!!

网友A:
真懒!用鼠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设的那个密码,是计算机里的程序防止别人看的密码。在系统块的那个密码才是读取PLC的密码。

楼主:
是不是4位数的这个密码呢?

网友C:
位置都告诉你了,试一下不就可以了。

楼主:
还是不是很明白啊!请大虾告诉我步骤可以吗?谢谢;

网友D:
打开 系统块---密码---特权(选最低),然后再输入密码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打开 系统块---密码---特权(选最低),然后再输入密码就OK了

确认一次!

网友E(2010-11-17):
你讲的只是针对软件的密码,PLC的密码在系统块里设置

网友F(2020-08-14):
使用密码如何设置,就是客户到期后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