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7):
去年买了二台台安E2-201-H1变频器,现在用了觉得麻烦,每次开机都要在变频器面板上按启动键,请问如何设置直接启动?谢谢!

网友A:
外接按钮开关等,通过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入端子控制。

网友B:
设置参数10和11。即可改变控制方式

网友C:
应该装个遥控开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