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7):
我使用的变频器是ABB ACS 502-506系列,电机容量为132kW,最近,变频器出现几次故障,频率突然降低到0,电流也突然降低到0,然后自动恢复,查变频器显示故障信息为堵转;检查电机,未发现异常。此前,变频器已运行一年。请大家帮我想想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此问题可以拨打ABB公司技术服务热线,寻求帮助。我还没有使用过ABB的产品,最近有意向选用,曾经与北京的ABB技术热线工程师询问技术问题,效果不错,但是不知产品的售后服务如何。

网友B:
是变频器的电流限幅功能起作用吧...(设定值运转时,若电流过大,则自动降频,以保证不跳过流,当电流低于标准时频率回升到设定值运转.)应查电机和机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