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8):
如图 如何根据负载计算电机扭矩及选者电机
     我对传动不熟,也没读大学,希望高手给出具体工式,对其他传动也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

楼主:
请教 如何贴图

网友A:
贴图:点击浏览、上传按钮,就可以了。如果传不上来,可以将图发给我,我帮你贴上来。我的联系方式kdrjl@sohu.com。
没读大学什么意思,读大学是必需的,我所说得读不一定是文凭,而是课程,自学也可以读大学的。大学的课程是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必修课。是基本功,没有这些,是干不好专业技术工作的。这里需要的不是文凭,而是实实在在的知识。

楼主:
请斑竹帮我把图片贴上 已发邮件  谢谢

网友A:
现将楼主的帖子重新贴图以后,转载如下:

如图:如何根据负载计算电机扭矩及选择电机?
我对传动不熟,也没读大学,希望高手给出具体工式,对其他传动也能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谢谢

这是一个数学计算问题,但是折算到了电机的转矩,也是一个大概其。因为还有传动系统的摩擦、效率损失不好计算呀。如果是已经有了系统,想知道电机的转矩,该怎么办呢?有谁能提出简易的办法?也是大概其的结果。关注下面的发言。

网友B:
负载与皮带之间的摩擦系数应取多少呀?

网友C:
复习一下大学物理课程:

                P = F * V
                N1 =  V * 200 / π * D * 160
                M1 = P * 9550 / N1
                M2  =  M1 * 1 /60

V : 皮带线速度
P : 负载功率
N1 : 减速机后的转速
M1 : 减速机后的转矩
M2 :  电机转矩

前提:
1) 各辊子及电机的转动惯量为0
2) 皮带作恒速直线运动, 无加减速
3) 皮带, 齿轮箱无磨擦损耗

网友D:
7楼的
受教了

楼主:
复习一下大学物理课程:

                P = F * V
                N1 =  V * 200 / π * D * 160
                M1 = P * 9550 / N1
                M2  =  M1 * 1 /60

V : 皮带线速度
P : 负载功率
N1 : 减速机后的转速
M1 : 减速机后的转矩
M2 :  电机转矩

前提:
1) 各辊子及电机的转动惯量为0
2) 皮带作恒速直线运动, 无加减速
3) 皮带, 齿轮箱无磨擦损耗

 请教:F指的是不是负载质量,V,P,N1,M1,F的单位是什麽

网友B:
我认为:应是F=uxN=uxG
  u为磨擦系数
  G为负载重量

网友A:
呵呵,讨论起来了。很好。我喜欢看。谢谢楼上的讨论。尤其是huyie,是工控MM吧。谢谢了。我很关注上面和下面的发言。希望继续呦。

我想,根据楼主提供的图,应该首先确定的是要移动那个重物的力,有了能够移动他的力,后面的转矩就都是折算了。这里,力的确定还要有速度的要求,移动速度不同,所需的力也不同(指的是匀速运动,如果选择电机,还要考虑启动加速所需的变速储备功率)。

哈哈,继续呀。加油。

网友B:
单位如下:
V:米/分
P:KW
N1:转/分
M1:牛*米

网友E:
无损耗计算转矩就这样了,能得到负载的功率。但不知大家对效率是采用估算还是计算的方法得到电机功率?关注。
我总以为选电机稍大些好,用不到电机额定功率时也不消耗那么多电流。多采用估算的方法。

网友F(2006-12-27):
请问楼主,你的负载如何制作呀!我现在也在做一个设备用来检测电机的力矩!有好几种不一样的电机,

网友G:
还好
还好

网友H:
这个帖子好啊。
皮带的磨擦系数一般手册上都有估算的啊,减速机已经被搞机械的设计好了,搞电气的,考虑物体运动加减速、静力矩,其它考虑在减速机后面的设计就成了。

滚子的转动惯量一般怎么估算啊?

网友I(2016-07-19):
回复 楼主:
F应该是摩擦阻力吧,单位N

网友J:
跟朋友们学习了,我也没有计算过电机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