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05-02-18):
1、请问PLC的编程软件是通用的吗?还是一个系列用一个或者一个型号用一个,各型号互不兼容
2、另外PLC的输入按钮能用常闭点吗?

网友A:
1、要看具体用哪家的产品。
2、可以。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想学习语言,学习哪个公司的最好?

网友D:
PLC的编程软件各家公司一般不能通用
也有dos版,win版区分的。

网友E:
每家公司的产品都用不同的软件

网友F:
就是同一家公司的不同产品软件都可能不同,比如西门子、施耐德、ABB。。。。。组态软件都好学,监控软件难点,不如学FIX或INTOUCH,一招鲜吃遍天,什么PLC都能用。

网友G:
当然不通用

网友H:
PLC到目前为止,各生产厂家还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所以不同厂家的编程软件是不同的,就是每个厂家的不同系列之间由于功能,时间的不同也基本不通用。

可以用闭点,关键是编程的时候内部程序与外部触点的对应。

网友I:
到那里可以找个编程软件呢?三菱系列的

网友J:
PLC的点动输出,没有加延时,为何会出现延时断开现象!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通讯时间得问题。

网友K(2005-04-10):
谁有PLC编程软件

网友L:
回一Laolui:
PLC的程序中输入按钮能用常闭点,但实际的输入按钮一般都是用常开的,在程序中取反作为学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