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8):
我们单位有台卸船机不规律地经常性出现垂直臂自启动,右旋动作。正常动作时由操作台发出指令到PLC,由PLC输出点(24V)控制液压系统电磁阀,该电磁阀动作决定臂架左旋或是右旋。在出现这种现象时,PLC该点输出指示灯不亮,测量也无电压输出。但该电磁阀却带电至使误动作,但当检查该电磁阀的控制线时(一旦拆离电磁阀)则该线仍无电压,而且经测量该线确实是从PLC的相应输出点引至。该电磁阀的控制线是三芯电缆(24V,0V,屏蔽线),屏蔽线接地良好。
因此,本人不明白何种原因让电磁阀带电。查阅资料,对设备地、电源地等概念不清楚,故请网上高手不吝指教,本人翘首以盼。
(lyg_sjf@sina.com)

网友A:
这样是很危险的,你应该重点注意几个方面:
1、PLC是否有不正常的导通
2、你公司的电磁阀是否正常
3、分析电气原理图
4、请求家厂技术支持

网友B:
首先我是个菜鸟,就设备地和电源地给你解释吧
设备地:就是设备的机壳与大地直接相连
电源地:就是供电的交流地,也叫电源地。注意:它是不稳定的,不能与任何地相连。

网友C:
我看要请求家厂技术支持

楼主:
嘿,忘了将处理结果上传.
      最终结果是由于电磁阀信号电缆的外层屏蔽线在设备的拐角处磨破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