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8):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不知道高手是否遇到过在同一个部位插2根温度SENSOR时2个温度控制器温度不一样。在温度上升阶段两个相差几度,但到了预设的温度后,高的那个不受控制。而且还一个变高,另一个就变低。请问一下原因!!
接加热子的SSR、温度SENSOR和温度控制器我都换过了,可是问题如故。

                                          谢谢!!

网友A:
控制方式,设置错误

网友B:
看一下控制方式

网友C:
    關掉溫控器1.2.3微動開關.1的微動開關是PID控制模式開關.2是制御周期開關.3是入力補正開關.試一下

网友D(2005-03-31):
引用 网友A:
控制方式,设置错误
同意 。

网友A(2005-12-28):
调整偏差

网友E:
估计是A检测了B的温度,但是A仍旧控制着A的加热器,最终的效果就是你看到的,设置再差,温控器再有问题,一般不会失控,更不会是两个OMRON同时失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