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8):
各位大虾知道哪个品牌有4.7英寸的触摸屏告诉我?

网友A:
刚好4.7"的吗?如果是指人机的话,你应该会找不到喔!!

网友B:
EVIWE没有吗

网友C:
通用型的话一般只有5.7寸或者更大的。
松下有4寸屏。

网友D:
SIEMENS的TP7就是4.7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