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8):
请教:步进脉冲发生器的问题
            有的设备只需要步进电机传动,只需调速就可.不需PLC,不知市面上有没有步进脉冲发生器成品卖.或者用数字电路自制,但要求实用过,可靠.

网友A:
你的步进电机是几相几拍?
是磁阻式还是混合式?
几伏几安什么尺寸型号?
要不要细分?带什么负载?完成什么控制任务?
没说清楚,无法具体建议。
市面上有步进电机驱动器和步进脉冲发生器成品卖。
步进脉冲发生器也可用数字电路自制,也可用单片机或电脑编程产生。
简单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自制,一些高性能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则应外购。

楼主:
步进电机只作传动用,速度底故不考虑几象细分.至于负载,扭距足够就可.
请问"步进脉冲发生器成品"厂家, 谢谢

网友B:
我有步进脉冲发生器成品,我的电话是13924618240;newton0627@163.com;

网友C(2005-03-24):
如果你不需要特别精确的定位,我可以给你个电路,成本5,6块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