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8):
变频器能否频繁启停电机  启动运行10秒  停止10秒,如此反复.

网友A:
小功率电机应该没问题,单电机运行频率好象不能太低.

网友B:
只要是如下图示的选环工况,可以长期连续运行。
其中保持时间可以为零,启动时间和减速时间不能为零,最短时间根据系统的机械惯量决定。

楼主:
请教:照上图长期运行的理论依据?

网友B:
电机电流在整个运行过程中没有过载状态即可。

网友C:
用双时间延时电路控制.

楼主:
请教:双时间延时电路控制.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D:
实践证明可以,我搞了个恶做剧,11KW电机,变频,开7秒,停3秒,13天后,电机没事,变频器也没事,
泵坏了.

网友E:
哈哈,实践的好,这回我也知道了。

网友F:
现场证实:18.5KW的变频器,起停时间都在10M ,结果不定时的出现过流了,
(制造空心砖的机器上),温度低没有问题,温度高了,就有问题了,
假如,单纯是起停,我看,不如用个离合器之类的代替,(起停时间合适的话)

网友E:
变频器不好、或用的不好、或配置不好。

网友G(2007-09-23):
在开平机上运用变频器,是工作7秒,停2.5秒。而且功率一般都要30千瓦以上。这没什么的多年运行也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