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8):
电磁调速器当离合器用那种控制方法好
            1  切断接通电磁调速控制器的电源.
            2  切断接通励磁线圈.

网友A:
to  TQL-A:
你可否在描述一下你的意图?电磁调速器将交流电机拆掉,不就是一个电磁离合器吗?

楼主:
一传送带电磁调速控制,带上工件走到位就停止,工人取走工件后就运行,
      1  切断接通电磁调速控制器的电源.
            2  切断接通励磁线圈.
             那种控制方法好

网友A:
切断接通电磁调速控制器的电源?你指的是控制励磁电流调节器的电源吗?如果是,你能把图传上来看看吗?示意图也行。
想上传图,请不要直接回复,而是在我的帖子下方点击“回复”按钮,就可以上传图片了。

网友B:
我觉得楼主的1、2都不好。
应该让调速器的输出为0。

网友C:
我使用过电磁调速器当离合器为:切断接通电磁调速控制器的电源,效果还可以。

网友A:
能说出为什么吗?

楼主:
指的是控制励磁电流调节器的电源,电磁调速器为一成品件,有电源端(220VAC),历磁电流输出端,测速电机输入端,  切断接通电磁调速控制器的电源?就是切断接通220VAC电源端

网友A:
明白了。楼上各位的做法,我最同意yanli7234发言。
其实,上述的:
1,切断控制器电源(AC220V);
2,切断离合器励磁线圈电源;
3,用一个弱电的控制信号封锁励磁线圈供电的功率元件(YANLI7234的方案)
都是可行的。方案3最好,方案2(处理好了)次之,方案1最差(控制信号动作到离合器完全脱开有滞后的时间最长)。谁有议论请发言吧。

网友D:
1,切断控制器电源(AC220V);
2,切断离合器励磁线圈电源;
3,用一个弱电的控制信号封锁励磁线圈供电的功率元件(YANLI7234的方案)
这理论上可以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转动惯量的问题。以上三种方法都存在不能立即制动的问题,如果你能有合适方法制动,那它就是合适的离合器。除非传动力矩很大或者制动要求不高。否则只能重新设计制动电路,反向或者耗能制动。详细情况不祥,因为没试过,更没遇到过这样的场合。

网友B:
既然要当离合器,就用不着管是否制动。那时煞车的事了。

楼主:
3,用一个弱电的控制信号封锁励磁线圈供电的功率元件(YANLI7234的方案)
     如何实现,电磁调速器为一成品件,只有电源端(220VAC),历磁电流输出端,测速电机输入端,

网友A:
推荐两个做法,供参考。

第一,自己制造一个励磁控制器,因为,滑差离合电磁调速的原理是很传统的、简单的控制电路,自己可以做一个适合自己控制特点的装置,比买一个装置虽然费事,但并不费钱。而且更专业。

第二,将现有的控制器略加改造,即可实现。比如将控制器打开,并将可控硅的触发输出信号连接处串接一个触点开关,并将这个触点开关的控制置于面板操作,当需要离合器脱开的时候,操作这个触点开关打开,即可封锁可控硅输出,平时需要离合器结合的时候,这个触点开关是闭合的。

当然,如果嫌麻烦,那就只好采用你上述的方法2了。但是要注意,在切断励磁线圈回路的时候,带电操作会出现很强的开关冲击电流,而且在励磁线圈上还会产生剩磁,造成离合器脱开的“不利索”,而且容易烧开关触点。哈哈,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只是想在这里“卖卖官司”,谁能说一下解决的办法?当然是简单的。提示:离合器线圈是直流电压供电。

网友E:
在励磁线圈两端并一个(续流二极管+电阻)即可

网友B:
我觉得你们没有理解我的方法。我的方法是在传统的调速器上加另外一个接口,即用输入的0-5V(或4-20mA)控制调速器的输出,当这个接口的输入为0V时,调速器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A:
to  huyie:说得对,这种东西,关键是续流,因为励磁线圈属于比较大的电感电路。

to  yanli7234:不好意思,我还得给你讲解一下,楼主说的控制器,是一种全国统一设计的电路(不论是哪里出的,都是一种模式),他的强电和弱电是做在一个控制器机箱中的,并没有输出接口,输出的就是励磁电流,直接去接励磁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