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8):
用1000m的电线给37kv的380v电机供电应该用多粗的线,
压降能有多少,是怎么算的?

网友A:
不明白,"1000m"的电线是什么意思呢?长度吗?另外电机是37KW的?
选用的电缆是什么芯线?铜芯?铝芯?或是其他?另外还和电缆类型有关,比如相套电缆,这是常用的,查电缆手册可以知道选用多粗的.
根据通过电缆的电流和电缆阻值应该可以计算出压降的.

网友B:
还有电缆的敷设方式啊

网友C:
用25平方的铜线,绝对没问题。

网友D:
37KW电机,电流大概100A,用25的电缆,3*25+1*16型就足够了

楼主:
没说清楚,是1000米长的铜芯电缆架空走线,考虑电缆产生的压降我想是不是应该把电线选粗一些的呢?

网友E:
考虑到发热的问题,用35的

网友F:
可能要3*35+1*16的安全稳定一点

网友G:
还有就是中间接头多吗?新电线?旧电线?
3*35+1*16电缆没问题.
"压降能有多少,是怎么算的?"书上有计算方法的.

网友H:
三芯的35我想是应该可以的,如用50的更稳.因为要考虑到你是用架空线,而且负载是电机.

网友I:
厉害,走这么远。面积在资金允许下尽量大点,比如50

网友J(2005-03-20):
考虑到压降,必须采用3*50+1*25的电缆,型号如下:
固定敷设有VV、VV22、YJV、YJV22等;
移动敷设有YC、YCW等.

详情请来电:     hdsr178@yahoo.com.cn           13064880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