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8):
CX-programmer中一行如写不下,该怎样连到下一行?拜托各位高手给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自动下拉一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下拉一行

不對.看圖做試驗...

楼主:
谢谢你们!可是如果我不想增加右栏的初始值,能不能分两行写?

网友A:
用中间变量转一下?

网友C:
不能分两行的,超出右母线也可以,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