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8):
我在做伺服系统。PLC选了松下FPO-32T,驱动器选用松下增量式编码器(型号我忘了,不好意思),请问有谁知道使用了增量编码器,FPO的原点指令可以用吗?怎么用?(软硬件),谢谢!期盼答复

网友A:
是不是要有个原点的检测?回原点的指令自然可用,按指令说明吧,具体不知了

网友B:
我使用过别的牌子的增量式编码器,是没有原点检测的,比如你选择1024ppr的编码器,你旋转一圈,编码器只是发出1024个脉冲给plc!
如果你想使用原点检测,应该选择绝对式编码器。

网友C:
"絕對同意"  呵呵呵!加精

网友D:
学到东西,谢谢!!

网友E(2005-08-28):
增量式编码器使用时如果要原点检测的话,可以在原点为设置一个原点检测传感器,这样的话可以节约成本

网友F:
在原点加一个光电开关可以吗?谢谢

网友G(2006-08-10):
Z相编入PL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