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8):
准备了S7-200(224)和TD200和变频器以及触摸屏070,也下载了学习资料和软件,现在还是只能编一些最简单的小儿科程序,请教老师们PLC编程时怎么给TD200输入程序和编号呀,让它显示一个电机速度,用了传感器,可就是不知怎么编程让200显示,还有与变频器怎么输出模拟电压呀,一个人学习PLC好难,花了好几千弄齐了硬件,看来还差的远,看资料都讲的不详细,老师们我应该怎么学呀?

网友A:
是呀,该怎么学呀?我刚学,连最简单程序都报错,请问有傻瓜型的学习资料吗?另外,这个论坛实在是太高深了,有菜鸟的论坛吗?我也是学的S7-200

yy76328@yahoo.com.c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呀,该怎么学呀?我刚学,连最简单程序都报错,请问有傻瓜型的学习资料吗?另外,这个论坛实在是太高深了,有菜鸟的论坛吗?我也是学的S7-200

yy76328@yahoo.com.cn

出错就会提高自己喔!

楼主:
谁有这方面的简单例子吗?我觉得大家讨论的恒压供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用TD200显示传感器传导的水压力和调节变频器频率,用S7-200输出0-10伏的模拟电压去控制变频器,大家有这方面的教学实例吗?一边看一边学多好呀!

网友C:
给你一点建议吧,不要用TD200了,直接用eview的触摸屏好了,后者功能更加强大且编程容易。TD200在编程软件里面有专门的向导,帮助你设置的。
个人建议:你可以考虑PLC(两个通讯口,带浮点运算命令的型号)+eviewHMI然后通过自由通讯方式来控制变频器,当然要你的变频器可以通讯控制才好。你学通过DA来控制好像太老土了,而且成本也高,你还需要购买DA模块的,当然你怕麻烦可以采用,通讯的编程会麻烦点。

楼主:
我也想学触摸屏呀,可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eview的触摸屏是用S7-200的编程软件编呢?还是它自带编程软件编程呢?每一种触摸屏是不是编程软件也不一样呢?是不是同一种触摸屏编好程序以后用到哪一种PLC上都行呢?谢谢指教.

网友C:
eview有自己的编程程序,每种触摸屏都是有它自己的编程软件的,eview是其中一种编程简单但功能强大的触摸屏。非常好用!!!触摸屏编程之前是必须先确定你使用的PLC种类的,不然你怎么调用PLC里面的数据呢?要知道每种PLC里面的元件是不同的。PLC和HMI组成的是一个系统,不能够分开来的。

网友D:
真幸福有硬件了!
我想再弄个负载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呀,该怎么学呀?我刚学,连最简单程序都报错,请问有傻瓜型的学习资料吗?另外,这个论坛实在是太高深了,有菜鸟的论坛吗?我也是学的S7-200
最好别人做好了,你签上大名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