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9):
请教各位。

小日本110v的变频器能否用220V的三相电机

是根本就不能用?还是可以加元件后可以用/

谢谢大侠们

网友A:
能用
只是转距会小些

网友B:
根本不能用

网友C:
110V输出是单相的,无法用于三相的电机上;

网友D:
哎,这有一个条件就是:小日本有变频器输入就是110V的,在中国大陆是不能直接用的.我有一次就一下爆掉两个松下的变频器.亏死了!

网友A:
输入电源多少还要解释吗?在大陆肯定要加变压器降压啊.
有三相110V输出的变频器.

网友C:
日本有单相110V输入,三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可以用于此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