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个干扰引起的三菱plc故障

楼主(2005-02-19):
系统配置q01cpu,qj61bt11 cc-link远程io和一个变频器,qb38主基板,qd62 2个,qx42、qy42p各一个。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当变频器速度高于某个值的时候,cpu run灯灭,err灯闪亮,4100错误代码,同时所有的输出没有。只能再送电恢复。相同的系统(一模一样)没有问题,而且出故障的这套plc的变频器速度还是从那套正常的系统传输过来的:正常plc系统DO——中间继电器——出故障的plc系统DI。
现在已经更换了,q61p-a2电源模块,qj61bt11,qy42p,q38b,变频器e540,变频电机0.4kw,故障依旧。

网友A(2005-04-06):
cpu power有沒有使用滤波噐

网友B:
可能高干扰。

网友C:
別猜了!把示波器掛上去.

楼主(2005-10-21):
(好久了)
干扰造成的,已经解决了
DI/O系统干扰,传输的bcd码出现问题

网友D:
变频器配一个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