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9):
请问PLC中的FI 信号指的是什么?
还有ASCII模块有多少个COM口?
还请高手指点啊,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清楚.什么型号的PLC?
ASCII模块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是 OMRON 的PLC
至于ASCII模块的型号是什么,我就泛泛的问一下,给一个范围就行。

原文如下:
    PLC可配置ASCII模块(PLC专用的高级语言模块,以串序的方式与现场不同ASCII装置沟通),数字通讯信号经由质量流量计的通讯口连接到PLC的ASCII模块的COM口。另外,有的汽车装车控制系统中采用汽车地磅作为定量装车的计量手段,地磅的测量重量、清零设置等通讯数字信号也通过COM口联接到PLC的ASCII模块上。这样,质量流量计和地磅的数字通讯信号就与其它常规的I/O信号(DI、DO、AI、AO、FI等)一起,由PLC统一采集和控制,便于日后构成计算机冗余系统。

网友A:
哦.是模糊输入(FUZZY INPUT).
ASCII至少有一个COM.

网友A:
1.OMRON的C200H系列的PLC有C200H-FZ001模糊控制模块,C500系列的PLC也有C500-FZ001模糊控制模块;
2.对于复杂系统的控制需要用到回路控制板或者回路控制单元(CS1W-LCB/LCU,CJ1W-CPUXXP),其支持工具CX-PROCESS内有100个模糊控制功能块,你可以在系统中调用这些功能块来进行模糊控制。详细资料请参考以下链接。
C200H-FZ001:http://www.omronservice.com/tech/down.asp?id=176&f=F&u=hy200404141903132488
C500-FZ001:http://www.omronservice.com/tech/down.asp?id=178&f=F&u=hy200404141903132488
CS1W-LCB/LCU回路控制板/回路控制单元功能块参考手册:http://www.omronservice.com/tech/down.asp?id=568&f=f&u=hy200404141903132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