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9):
我听数eview mt506l与lg 120s连接 plc端需要设置 我不知道怎样 哪位老师知道请告诉我! 多谢!

网友A:
好像不支持这个型号的,应为书上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的客服,或去他们的论坛问一下:www.eview.cn

楼主:
我问过 他他们说可以支持120s 说是调整通讯协议,我也没有弄好 请版主和各位老师赐教!说明书上是支持k80s的 请问如果是k80s怎么设置 多谢!

网友A:
问他们的客服啊!他们最应该回复了,你在这里问也是浪费时间啊。一般要找用过同样组合的人才知道啊。你先按照书上的硬件连线做好,然后写个简单的程序如某个中间继电器控制输出,然后在HMI里面做个按钮。连起来试试看吧,把EasyBuilder 500中LG的几种PLC的驱动都试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