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9):
我单位有8台空调机组,一套制冷系统,35------45千瓦的电机,大概十几个,都是给净化厂房服务的,要求达到十万级净化,有那位乐意合作的,请和我联系
         电话:0533-3917805
         传真:0533-3912218
         地址:淄博开发区北路77号
        联系人:   张   浩

网友A:
一。楼主的贴子好像发错了地方。

二。贴子不太清楚。

网友B:
这个帖子暂时不算广告,作为技术贴。
你可以把具体的要求写上,尤其是工艺方面的,大家都看看,在以后碰到这类问题的时候有个参考。

网友C:
你们单位在什么地方啊。还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网友D:
是搞压缩机吗?那可是不大好搞!

网友E:
楼主,你用变频是为了节能吗,如果不是为了节能,对空调机组和制冷系统不要用变频了,如果你为了节能,你提供的数据是不够的.
还有,4楼的朋友,你说搞压缩机不太好搞,是指哪方面不好搞,急盼你的回答

网友F:
to 顶楼:

你在说啥哪?

楼主:
to  6 楼大哥,是为了节能,应该要提供什么数据呢,现在我正在搞着,
小弟头一次搞这个,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E:
8台空调机组是独立运行,还是并联运行,所用的冷冻液泵和冷却水泵是集中使用,还是独立使用,
共有几台,功率是多少,运行方式是几开几备的,通常的运行方式是什么,一年运行时间是多少小时,泵的扬程是多少,楼有多高,在系统管路中有没有特别卡的地方.
 制冷系统35~45KW是主机还是冷冻液泵或者冷却水泵,如果单单是主机,是什么样的冷冻机,
平时负荷重不重,这些基本情况对节电是至关重要的.

楼主:
空调机组独立运行,水泵是集中使用,3台30kw冷却泵,3台45kw冷冻泵,都是两开一备,一年中,空调天天开,每月用电10万度以上,溴冷机可能6 7 8 9 10着几个月用得多,大概8万度电每月。

就这么多了

网友E:
空调主机你不要管它,反正也没多大手脚给你做,要做只能是做冷冻泵和冷却泵,两开一备,有两种情况可以做.
一种就是常用的一台工频,一台变频,工频全开,变频补充,然后搞个PLC把三台泵的控制时序弄好,宗旨无非是平衡3台泵的运行时间,顺序切换,适当的变频器保护之类,这方面的资料如撒哈拉沙漠中的沙子.控制的对象也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直接控制回水温度,另一种就是控制进出口水温,把温差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另一种的方法就是两台都变频,并列运行,根据你的情况,可以一主一补,也可以同起同落,但这里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原来的泵要有足够的扬程.
其中以后面一种最为节能,特别是对你一年四季都运行的系统,更加如此,效果应该明显的,按正常的售价做下来,不到一年成本应该早早回收了.
这样做也是有牺牲的,你的客户会觉的没原来冷的那么快了,但你要灌输给他们一个理念,我们点香烟只要打火机就行了,并不需要火把,用惯了火把的人刚用打火机是觉的不过瘾,但确实用打火机就够了,除非没有打火机

网友B:
楼上的朋友发言的水平不错,非常值得我学习。
但这次我有点不同的意见,完全可以冷的和原来一样快。
连PLC都用上了,就可以实现比较复杂的控制了,采用模糊逻辑,可以完全实现和原来相同的感觉同时节约较大的电耗。

网友G:
以下是引用yanli7234在2005-3-2的发言:
楼上的朋友发言的水平不错,非常值得我学习。
但这次我有点不同的意见,完全可以冷的和原来一样快。
连PLC都用上了,就可以实现比较复杂的控制了,采用模糊逻辑,可以完全实现和原来相同的感觉同时节约较大的电耗。

是的,用PID控制,我以前作过一些系统,节能方面还是要看系统运行的方式。

楼主:
空调没有节能的空间吗,这才是用电大户,一年之中,也就停个十天左右,用途主要是净化厂房,唉,我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十万级净化的标准是什么,有没有知道的,敬请告知,

网友H:
简单吧,拿钱就行吧

网友E:
空调当然有节电空间,我只想听听12楼的朋友,怎么通过他所说的模糊控制,简单地说,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控制结构来达到全系统的均衡,至于13楼说的PID,那只不过是实现办法,现在带被控量的还是有经典的控制技术-----PID,12楼所说的有更深层的意思,我想他有更加妥善的控制思路,我们是在技术论坛上交流,希望不要保留,请详细地说说,我---我们都期待着

网友F:
to 11楼
方法是可行的。但是,好象不使用PLC也可以。比如,ABB、三肯+供水基板、艾默生的供水专用变频器都是可以直接实现所列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