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9):
请教:普通测电笔里的电阻阻值大约有多大

网友A:
约100多k。

网友B:
我的印象是  100K 多出 900K 即 1MOM,不信请查书。
电阻太小会让你麻电的。

网友C:
请注意:一般普通氖管的是2M,也就是2000K

网友D: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好

网友E:
1.5M欧姆

网友F:
我以前用的电笔是50欧啊,这儿怎么有人说×××K,还兆欧的?

网友G:
500k--1000k 最安全  准了

网友H:
我刚刚量过,不到点儿2M。

网友I:
用表一量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J:
应是一M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