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9):
请问:一次负荷,二次负荷,三次负荷,有什么区别?怎么辨别?

网友A:
一次是动力、二次是控制、三次是什么就不知道了。没听说过!

网友B:
是不是指负荷的重要性。

网友C:
一次二次一般俗指动力、控制回路

楼主大概是指一级、二级、三级吧?这个级别是按供电的重要性来说的。

“ 按照我国用电设备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电力负荷分为三个等级:
(1)一级负荷。指突然停电将造成人身伤亡危险,或大设备损坏且难以修复以致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的负荷。
(2)二级负荷。指突然停电将产生大量废品,大量减产,或发生重大设备损失事故,但采取措施能够避免的负荷。
(3)三级负荷。一、二级负荷之外的所有用电设备。”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也涨学问了。

网友D:
他的意思大概是一级,二级吧

楼主:
啊,是的,我写错了,应该是一级,二级,谢谢指点

网友E:
受益了,谢谢firedphoenix

网友F:
看了七楼朋友的回答真是受益不少

网友F:
呵呵不对是四楼的朋友~~~~~~~~~~~~哈哈

网友D:
所谓一级,二级是指用电对象而言的,显然国务院大院是一级以上了,猪圈里的灯光照明是三级以下,具体划分你可以去查工程师手册,或者一般的电气化手册上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