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19):
诸位老师,我是一个初学者,有一问题困扰我好久,就是有的旋转编码器接在PLC内.而有的则接到了变频器内,到底有什么区别呀?我是这样理解的,进入变频器内的是速度反馈用于变频器自己检测自己输出的频率达没达到,而进入PLC的旋转编码器是给电机转速计数的,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给电机计数的话用接近开关岂不是理会好?

网友A:
旋转编码器接到变频器内是用来形成闭环反馈,使电机更加稳定的运行,这是有变频器来控制的。接到PLC里面则是由PLC程序设计人员来计算,用接近开关要另外的做凸轮,而且电机转一圈才能产生几个脉冲啊,这样就十分的不准确了,误差极大,用增量式编码器,如果编码器是11位的,就会产生2~11次方个脉冲,就是2048个脉冲,就相对十分的精确了!

网友B:
高,实在是高

网友C(2006-01-18):
拉线式编码器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更多知识等你看,www.minsen-t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