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与PLC

楼主(2005-02-19):
诸位老师,我是一个初学者,有一问题困扰我好久,就是有的旋转编码器接在PLC内.而有的则接到了变频器内,到底有什么区别呀?我是这样理解的,进入变频器内的是速度反馈用于变频器自己检测自己输出的频率达没达到,而进入PLC的旋转编码器是给电机转速计数的,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给电机计数的话用接近开关岂不是理会好?

网友A:
可能是信号处理的方式不同

网友B:
个人看法应该都是测速的吧!旋转编码器和电机的转速有关系的,旋转编码器输出的脉冲频率和电机速度是成正比的,在PLC或变频器里面把这个频率乘以一个系数,可以得到的量包括电机转速,线速度等,从而形成一个闭环的系统

网友C:
变频器内的编码器是调速的速度闭环传感器,进入PLC的编码器可以是速度闭环传感器,也可以是位置闭环传感器。

变频器内的编码器是测量高速端,进入PLC的编码器,可以是测量高速端,也可以是测量低速端。

变频器内的编码器调速,响应更快一些。

我公司是专业做编码器的,欢迎大家来电021-32031167上海精浦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