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0):
测量油库的油位可以用什么样的液位传感器?
防止油位溢出,可以用什么样的液位开关?
要求防腐,防爆,可靠,适应特殊要求。

网友A:
变送器即可.

网友B:
搂主,多问几句,
1.油库里的温度和压力大概多少?
2.需要传感器输出模拟量或是开关量?
3.大概油液高度范围是多少?
选择传感器需要这些具体的情况。

楼主:
1,由于油库的介质复杂,所以温度和压力的测量范围很大,难以给个确定的答复,要根据具体的介质来要求。
2,油罐的高度也难以确定。那得看是多大的容量了。
不过所有的设备要符合油库的复杂条件。
有资料的话,请回复singleyao@sina.com
如果有书面材料的话请注明。

网友C:
用雷达或超声波液位计都可以测量,雷达的精度高一些,
可联系jin-s-n@sohu.com

网友B:
超声波受温度影响较大,不适合。
不知道雷达有防爆,防腐吗?

我想要一份资料看看axdy0630@163.com

网友D:
1,由于油库的介质复杂,所以温度和压力的测量范围很大,难以给个确定的答复,要根据具体的介质来要求。
2,油罐的高度也难以确定。那得看是多大的容量了。
不过所有的设备要符合油库的复杂条件。
有资料的话,请回复singleyao@sina.com
如果有书面材料的话请注明。

不知您听说过静磁栅液位计没有?
WNAF系列静磁栅液位计是一种新型的液位传感器。采用静磁栅原理工作,直接输出绝对液位数据,无需变送器单元。它具有量程长、分辨度适中、无接触等特点,失电后能长时间保存绝对液位数据。耐冲击、防水、抗油、抗粉尘、抗污染、便于维修置换等性能使其成为液位检测与控制的首选设备。
一体化静磁栅液位检测仪由静磁栅源和静磁栅尺两部分构成,两者非接触工作,分辨率为1mm,使用环境温度-20℃~+100℃,抗撞击约50g。该产品已取得了中南国家计量测试中心水下1000米运行的测试证书,证书编号:力 字第(04411486) 号。
本公司生产的WNAF系列静磁栅液位计有以下三种型式供用户选择,详见示意图。
1. WNAFW旁通管式液位计,采用旁通管的方式达到检测液位的目的,适用于容器内有搅拌设备、无法直接对液面进行检测的场合。
2.WNAFN内置式液位计,可以在容器内直接安装,适用于容器外部设备和管道较多,空间比较紧张的场合。
3.WNAFJ角度式液位计,是现有“液位开关”的升级换代产品,能通过角度换算连续测量液位变化,输出绝对数字信号,该仪器适合于液面变化不大,需要一点或多点精确定位的场合,理想检测角度为0 -60。 本产品输出接口有NBK三种方式:
N方式为内置方式,可提供1-5V、4-20mA等标准模拟信号和I2C、RS485、RS422三种数字信号。
B方式为带专用变送器方式,可提供标准模拟信号和更丰富的数字信号如I2C、RS485、RS422、SSI、高速并行输出、Profibus-DP、DeviceNet、EtherNet、CANopen、InterBus、ControlNet、ASI、PF、Modbus等。
K方式为带专用显示控制器方式,除了具有B方式的全部接口外还具有显示位置、闭环控制和通讯转换等多种功能,可以形成独立的显示控制系统。

详细资料请您参阅http://www.whyjkj.com/,电话联系:秦宝 027-86544993

网友E:
差压变送器,射频导纳连续物位计,超声波可测液位.
液位开关可以用射频导纳位控物位计.

mydle@163.com
021-64831650
http://www.fbtc.com.cn

网友F(2005-03-24):
激光的也可以考虑一下,精度有保证,量程0.2-200米 精度 1.5毫米
       021-54489205

网友G:
可以 用变送器就可以测量。
如感兴趣,可Email:Anada_hwy@yahoo.com.cn

网友H:
我们作过这样的液位变送器.不过要告诉我们是什么油.我们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情况根据要求作出适合你工况的产品.

网友H:
我们所作过这样的变送器.不过要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油.什么样的输出要求,工况如何.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作.

网友I:
测量油库的油位可以用雷达。
防止油位溢出,可以用的液位开关:音叉、电容等。

网友J:
非接触式激光距离检测器可能可实现上述要求,最大检测距离可达150米,防护等级达到IP65以上,适应恶劣的工作环境,且在温度为1200度时还能检测20米的距离。

网友K:
由于油料的特殊性,请参考我公司的生产的磁致伸缩液位传感器,可选择隔爆型,测杆压力可承受340Bar压力。
■概述
磁致伸缩液位(位移)传感器是利用磁致伸缩原理开发的高精度测量传感器,用来测量液位(直线位移)。由于采用非接触测量方式,具有寿命长、环境适应性强、可靠、稳定、精度高及多种输出方式可满足各种测量、控制、检测场合的要求,为用户的使用带来极大的方便,与同类仪表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特点                           ■ 应用
■高精度 0.05%                           ■油罐、药罐液位测量
■非接触式测量                   ■污水处理性
■多种信号输出方式选择           ■液化汽液位控制
■具有反向极性保护功能           ■炉门、门开度控制
■防雷击、抗射频干扰             ■研磨机械位置反馈
■本安防爆或隔爆(可选)         ■汽缸、油缸位置反馈
■结构精巧、安装方便、环境适应性强■注塑机模板定位与监测

■技术指标
量程式范围       80~5000mm(也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
输出形式/供电    0~5VDC/+24VDC、0~10VDC/+24VDC
 (三线制)     4~20mADC/+24VDC、-5~5VDC/±15VDC
                -10~10VDC/±15VDC
                速度信号:0~10VDC(1V/25.4mm/S)
负载特性         0~10VDC/+24VDC   最大2mA
                4~20mA/+24VDC  最大负载600Ω
非线性           优于±0.05%FS;300mm以下最大误差150µm
重复性           优于±0.002%FS
分辨率           优于±0.002%FS
迟滞             优于±0.002%FS
工作温度         测杆      -25—+80℃
                电子部件  -20—+80℃
贮存温度         -40—+100℃
温度系数         0.007%/℃
满量程调整       20%FS
零点调整         20%FS
测杆材料         0Cr19 Ni9
电子仓外壳材料   1 Cr18Ni9Ti
电缆             六芯屏蔽电缆、长度:2.8m(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
测杆最大承受压力  小于34MPa
防爆标志         隔爆型Exd ⅡBT5
                本安型Exia ⅡCT5
外壳防护等级     IP65

详情敬请登陆我公司网站:www.gd-antai.com,欢迎致电索取详细产品选型资料:0750-6655202/6650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