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0):
VC中利用ADO共同实现数据库的操作

  ADO是应用层的编程接口,它通过OLE DB提供的COM接口访问数据,它适合于各种客户机/服务器应用系统和基于Web的应用,尤其在一些脚本语言中访问数据库操作是ADO的主要优势。ADO是一套用自动化技术建立起来的对象层次结构,它比其他的一些对象模型如DAO(Data Access Object)、RDO(Remote Data Object)等具有更好的灵活性,使用更为方便,并且访问数据的效率更高。SQL是强大的数据库操作系统,通过ADO和SQL语句的配合,我们可以的实现对数据库的一系列操作,例如创建数据库、创建表、创建索引,实现数据库的多重查询、高级查询和数据的汇总等技术。下面通过例程介绍如何通过ADO和SQL语句的配合实现对数据库的操作。

  第一步:通过Access创建数据库test.mdb。

  第二步:创建单文档工程testado,所有的选项都取默认值。

  第三步:COM库的初始化

  我们可以使用AfxOleInit()来初始化COM库,这项工作通常在CWinApp::InitInstance()的重载函数中完成,请看如下代码:

  BOOL CADOTest1App::InitInstance()
   {
    AfxOleInit();
    ......

  第四步:用#import指令引入ADO类型库

  我们在stdafx.h中加入如下语句:

  #import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ystem\ado\msado15.dll" no_namespace rename("EOF","adoEOF")

这一语句有何作用呢?其最终作用同我们熟悉的#include类似,编译的时候系统会为我们生成msado15.tlh,ado15.tli两个C++头文件来定义ADO库。

  第五步:在testadoview.h中定义一个指向Connection对象的指针:_ConnectionPtr _pConnection;

  第六步:添加如下代码:

void CTestadoView::OnInitialUpdate()
{
CView::OnInitialUpdate();
HRESULT hr;
try
{
hr = m_pConnection.CreateInstance("ADODB.Connection");//创建Connection对象
if(SUCCEEDED(hr))
{
hr = m_pConnection->Open("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Data Source=test.mdb","","",adModeUnknown);///连接数据库
///上面一句中连接字串中的Provider是针对ACCESS2000环境的,对于ACCESS97,需要改为: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3.51; }
}
}
catch(_com_error e)///捕捉异常
{
CString errormessage;
errormessage.Format("连接数据库失败!\r\n错误信息:%s",e.ErrorMessage());
AfxMessageBox(errormessage);///显示错误信息
}
}

  第七步:在析构函数中关闭Connection对象并将其释放,代码如下:

CTestadoView::~CTestadoView()
{
m_pConnection->Close();
m_pConnection.Release();
}

  第八步:添加菜单项"创建数据库表",并添加相应的消息处理函数,然后添加代码如下:

void CTestadoView::OnAddtable()
{
_variant_t RecordsAffected;
m_pConnection->Execute("CREATE TABLE new(ID INTEGER,username TEXT,old INTEGER)",&RecordsAffected,adCmdText);
}

  运行程序,执行菜单当中的命令"添加表",我们可以发现数据库中已经添加了一个表new,其中的字段有我们定义的字段。

  第九步:添加菜单项"删除数据库表",并添加相应的消息处理函数,然后添加代码如下:

void CTestadoView::OnDeleteTable()
{
_variant_t RecordsAffected;
m_pConnection->Execute("DROP TABLE new",&RecordsAffected,adCmdText);
}

  运行程序,执行菜单当中的命令"删除表",我们可以发现数据库中刚才添加的表new已被删除。

  第十步:添加菜单项"添加一列",并添加相应的消息处理函数,然后添加代码如下:

void CTestadoView::OnAddColumn()
{
_variant_t RecordsAffected;
m_pConnection->Execute("ALTER TABLE new ADD newcolumn1 INTEGER",&RecordsAffected,adCmdText);
}

  运行程序,执行菜单当中的命令"添加一列",我们可以发现数据库中刚才添加的表new中已添加了一个新列。

  第十一步:添加菜单项"删除一列",并添加相应的消息处理函数,然后添加代码如下:

void CTestadoView::OnAddColumn()
{
_variant_t RecordsAffected;
m_pConnection->Execute("ALTER TABLE new ADD newcolumn1 INTEGER",&RecordsAffected,adCmdText);
}

  运行程序,执行菜单当中的命令"删除一列",我们可以发现数据库中刚才添加的表new中的新列已被删除。

  第十二步:添加菜单项"添加记录",并添加相应的消息处理函数,然后添加代码如下:

void CTestadoView::OnAddRecord()
{
_variant_t RecordsAffected;
for(int i = 1;i < 10; i ++)
{
CString strSQL;
strSQL.Format("INSERT INTO new(ID,username,old) VALUES (%d, 'Washington',%d)",i,i*9);
m_pConnection->Execute((_bstr_t)strSQL,&RecordsAffected,adCmdText);
}

  运行程序,执行菜单当中的命令"添加记录",我们可以发现数据库中刚才添加的表new中添加了九条新的记录。

  第十三步:添加菜单项"old字段加1",并添加相应的消息处理函数,然后添加代码如下:

void CTestadoView::OnOldAddone()
{
_variant_t RecordsAffected;
m_pConnection->Execute("UPDATE new SET old = old+1",&RecordsAffected,adCmdText);
}}

  运行程序,执行菜单当中的命令"old记录加1",我们可以发现数据库中刚才添加的表new中的九条新的记录的old字段都自动加1。

  第十四步:添加菜单项"统计记录数目",并添加相应的消息处理函数,然后添加代码如下:

void CTestadoView::OnTotalRecords()
{
_RecordsetPtr m_pRecordset;
_variant_t RecordsAffected;
m_pRecordset =m_pConnection->Execute("SELECT COUNT(*) FROM new where ID > 0",&RecordsAffected,adCmdText);
_variant_t vIndex = (long)0;
_variant_t vCount = m_pRecordset->GetCollect(vIndex);
///取得第一个字段的值放入vCount变量
m_pRecordset->Close();///关闭记录集
CString Message;
Message.Format("共有%d条记录",vCount.lVal);
AfxMessageBox(Message);///显示当前记录条数
}

  运行程序,执行菜单当中的命令"统计记录数目",我们可以得到数据库中记录的数目。

  第十五步:添加菜单项"设置ID为索引",并添加相应的消息处理函数,然后添加代码如下:

void CTestadoView::OnSetIdIndex()
{
_variant_t RecordsAffected;
m_pConnection->Execute("CREATE UNIQUE INDEX id ON new(ID)",&RecordsAffected,adCmdText);
}

  运行程序,执行菜单当中的命令"设置ID为索引",我们可以发现数据库中ID被设置为索引。

  第十六步:添加菜单项"数据汇总"、"old字段的总和"、"old字段的均值"、"old的最小值"、"old字段的最大值",并添加相应的消息处理函数,然后添加代码如下:

void CTestadoView::OnOldMax()
{
_RecordsetPtr m_pRecordset;
_variant_t RecordsAffected;
m_pRecordset =m_pConnection->Execute("select MAX(old) from new",&RecordsAffected,adCmdText);
_variant_t vIndex = (long)0;
_variant_t vCount = m_pRecordset->GetCollect(vIndex);
///取得第一个字段的值放入vCount变量
m_pRecordset->Close();///关闭记录集
m_pRecordset.Release();
CString Message;
Message.Format("最大值是%d",vCount.lVal);
AfxMessageBox(Message);
}
void CTestadoView::OnOldMin()
{
_RecordsetPtr m_pRecordset;
_variant_t RecordsAffected;
m_pRecordset =m_pConnection->Execute("select MIN(old) from new",&RecordsAffected,adCmdText);
_variant_t vIndex = (long)0;
_variant_t vCount = m_pRecordset->GetCollect(vIndex);
///取得第一个字段的值放入vCount变量
m_pRecordset->Close();///关闭记录集
m_pRecordset.Release();
CString Message;
Message.Format("最小值是%d",vCount.lVal);
AfxMessageBox(Message);
}

void CTestadoView::OnOldTotal()
{
_RecordsetPtr m_pRecordset;
_variant_t RecordsAffected;
m_pRecordset =m_pConnection->Execute("select SUM(old) from new",&RecordsAffected,adCmdText);
_variant_t vIndex = (long)0;
_variant_t vCount = m_pRecordset->GetCollect(vIndex);
///取得第一个字段的值放入vCount变量
m_pRecordset->Close();///关闭记录集
m_pRecordset.Release();
CString Message;
Message.Format("总和是%d",(long)vCount);
AfxMessageBox(Message);
}

void CTestadoView::OnOldAverage()
{
_RecordsetPtr m_pRecordset;
_variant_t RecordsAffected;
m_pRecordset =m_pConnection->Execute("select AVG(old) from new",&RecordsAffected,adCmdText);
_variant_t vIndex = (long)0;
_variant_t vCount = m_pRecordset->GetCollect(vIndex);
///取得第一个字段的值放入vCount变量
m_pRecordset->Close();///关闭记录集
m_pRecordset.Release();
CString Message;
Message.Format("平均值是%d",(long)vCount);
AfxMessageBox(Message);
}}

  运行程序,执行菜单当中的汇总命令,我们可以得到相关的汇总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