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0):
谁能提供安川变频器制动单元电阻的选择?电机132变频器160
急需
现用制动电阻经常损坏,怀疑电阻不匹配

网友A:
嗨,你能不能把现在你的制动电阻的功率,电阻值,制动时的直流母线电压,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制动单元的功率元件的允许极限电流等参数传上来,让我看看呢?以上的参数一个也不要少,否则无法估算和选取。

网友B:
至少要把负载说清楚。烧制动电阻估计是电阻的功率不够或阻值偏小。

网友C:
如果按照100%制动转矩算的话最少需要6。8Ω1。2KW

楼主:
谢谢各位。
厂家来人加了两片电阻,问题已解决。由于电阻箱不提供任何计算说明书之类材料,所以我也无法给出2楼所要数据。90KW绕线式电机的定子额定电流185A,转子180A
我从别人手里接管此台门机,无任何关于安川160变频器的资料,但这一点问题不大,应该可以从网上或别的渠道获得所需资料,但不明白电阻箱的电阻其阻值及功率计算的依据。

网友B:
4楼的数据我觉得差的太多了,功率太小了。

网友A:
4楼给的数据是紧张了些。短时间的制动还可以,如果出现制动过程的热积累,电阻烧坏是必然的。

网友D(2005-07-29):
我还是没有明白那电阻是怎么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没有明白那电阻是怎么算的
非常简单的欧姆定律。希望开始制动时刻的直流母线电压/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制动的电阻(这是考虑了电动机的100%制动能力所计算的)。这里还要考虑直流母线什么时候开启制动单元的问题,要有一个估算,可以考虑的高一些,比如:DC800V。至于功率,非常的灵活,根据你的制动周期、制动过程的时间做估算。当然是越大越好了。但是也有合理性问题。

网友A:
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制动电阻与制动单元配套问题。绝对不允许所选择的电阻值使制动单元过电流。

网友E(2006-06-03):
我公司专业做制动单元、电阻、滤波器,价格优惠,欢迎来电咨询。0755-82660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