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0):
火电厂负荷优化分配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
谁知道做这个项目有多少要考虑的内容;工程应用中优化算法一般采用那种方法,才能保证优化分配的实时性,还有,硬件与软件设计怎样才更能适合工程需要,保证系统的稳定性,谁知道的可要说两句啊!小弟在此谢过拉!

楼主:
谢谢各位拉,知道的话,还是说两句吧!!!!

网友A(2005-08-02):
首先需要知道各台机组的效率微增率曲线,做一个效率试验就可以了。
然后确定各台机组各个工况下的最大、最小负荷限制以及系统运行的各种限制。
自动或手动确定增减负荷的顺序。
现在就可以开始设计了,基本思路就是在满足各个前提条件后效率高的机组先加后减。
但是由于机组的运行状况不同,一般采用阶段负荷调节,不建议出现个别机组满负荷个别机组最低负荷的情况。还要记得把故障机组和停运机组从分配名单中剔除。
所以记得多留一点人工干预接口

网友B:
不懂,没搞过

网友C:
这个速成班也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