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1):
我们在使用两个变频器各自拖动一个电机,在低频时,两个电机调速不能达到同步(两个电机行走速度不一样),请哪位大虾指导!!!小弟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inv?我用OMRON的3G3RV做过同步试验,通过一台的脉冲输出去控制另外一台,基本以相同频率运行。不过电机是空载的,没有带负载试验。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B:
比例同步啊

楼主(2007-02-07):
使用的是三菱FR-500系列的变频器!

网友C:
用主从控制或者装编码器接高计数器做纠偏~

网友D:
可选矢量模式

网友E:
变频器的绝对同步是做不到的,它不如伺服电机。但通过主-从连接(第一台的模拟量输出驱动第二台的速度。。。。)是可以基本达到同步的。至于低速时、高速时或某一段同步不理想可以通过改变偏置频率和增益频率来改变它的频率曲线达到同步。这在许多不使用高档伺服的设备上用得很普遍。

网友F:
你看下减速比是不是差不多
我认为三菱的绝对可以做到同步

网友G(2007-05-12):
现在的驱动变频器基本上都可以做到,以前做过10台变频器用丹佛斯VLT5000系列(加同步卡),SEW的MOVIDRIVE A系列(加同步卡)、B系列(用软件同步)都可以实现。同步系数用通过齿轮比可以支持到12位。

网友H:
关键是看你对同步的要求是什么;每分钟最多可以差多少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