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2):
请问大家用过omron的ID231等吗?omron的连接器就要1000多元,太贵了。
请问大家用的时候一般用什么连接器呢?什么型号呢?非常感谢!

网友A:
选用XW3D-40G6,价格400

网友A:
电缆建议自己做。。。

楼主:
但是问题是怎么做呢?231上面的口怪怪的,要是232还可以用硬盘线的?请问您能够给予指点一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A:
你可以选用C500-CE403(卡接型),C500-CE405(压接型)连接器插在两排16点的输入上,通过它可以自己做电缆引出。前面给出的XW2D是端子排,是用电缆引出后方便连接的。
电缆可以采用硬盘线。

参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