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2):
我公司现用一台瑞士磨床,伺服部分,电机和驱动都是用的西门子的,型号为1ft5064 驱动器为:6sc系列 现在出现故障,现象为x轴在前进后退时,发出 "吭.吭" 的振动声音,好像是震荡,然后一会就停车了,在驱动器上显示ImaxT故障.待关掉电源后故障没有了,但是运行一会后,故障就又出现,停的时间长,再用的时间就也长,好像和温度有关系。测量输出方波在运行中不稳定.本人初次接触伺服电机,向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A:
联系不上厂家吗?

网友B:
伺服驱动器有故障,需要调整。

楼主(2005-09-20):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们已经与西门子联系了,他们说是驱动也可能是电机的问题,但是该型号已经没有了,需要换代.

网友C:
pid参数;  滑轴间细;你的精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