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忙啊

楼主(2005-02-22):
我现在急需要在WIN98下自动关机的快捷命令,就是右键菜单 新建里的快捷方式(S),麻烦帮忙·!谢谢先

网友A:
改注册表,如果怕麻烦下个魔法兔子不用动脑也能轻松搞定

网友B(2005-04-19):
REGEDIT4

[HKEY_CLASSES_ROOT\Folder\shell\close]
@="重启计算机(&R)"

[HKEY_CLASSES_ROOT\Folder\shell\close\command]
@="Rundll32.exe user.exe,ExitWindowsExec"

将上面的内容粘贴到记事本中,以reg为扩展名保存,双击导入注册表

右键点击文件夹(或开始按钮)时可以看到菜单“重启计算机(&R)",R是快捷键,可以更改或去掉

Rundll32.exe user.exe,ExitWindowsExec 就是重启的命令,将后面的 Exec 去掉就变成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