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2):
我是一个西门子plc得初学者
我想做这样一个功能

Q0.0=1  2秒后  Q0.0=0
Q0.1=1  2秒后  Q0.1=0
Q0.2=1  2秒后  Q0.2=0
Q0.3=1  2秒后  Q0.3=0
Q0.4=1  2秒后  Q0.4=0
Q0.5=1  2秒后  Q0.5=0

我尝试STL的间接寻址,但一直不得要领,还希望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看资料,不要偷懒!!!

网友B:
对于Bit位是不适用间接寻址的.应为间接寻址最小也是字节...指针加一(或减一指)向下一个字节(或上一个字节).....如果是字..那要加或减二...指向下一个字或上一个字.
    对于你的这个问题.一般做法是把16#01放到某个寄存器.然后把它付给QB0.使第一位为一.然后循环左移次寄存器一位.再付给QB0使第二位为一..如此循环就可以了..细节方面可以想想..
     以上解释希望能给你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