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3):
我用的变频器只有400W,电控柜里面有PLC和开关电源,工作环境中没什么大的强电干扰,这种情况下我有必要加电抗器嘛,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呵呵,顺便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网友A:
我认为可以不加。
本公司有两套不同的系统,均是三台变频器与一PLC在一个控制柜内,变频器功率大的有
7。5KW,都未加电抗器,使用正常。

网友B:
电抗器是一种“隔离”器件,他的作用是双向的,并不是说功率小了就可以不加,他对电网的滤波作用是双向的。既保护电网也保护装置的输入端功率器件。小功率的装置不加电抗,对电网的作用没有影响,但是对装置的输入功率器件就少了一层di/dt的谐波保护。并不是好事。

那为什么不加电抗有时也很好呢?这东西就要看条件了,也许,装置输入端的功率器件的抗di/dt的能力比较强吧。一旦超过元件的抗谐波能力,装置就会完蛋的。当然,小功率的功率器件比大功率的功率器件在指标上更容易保证。

网友C:
同意KDRJL老师的观点。
个人认为,从电磁兼容性来考虑,严格来讲,目前的变频大都应该加进线电抗器的。功率器件的导通、关断,电压、电流的急剧变化,不仅给器件本身带来坏影响,对电网、对周围的电磁环境都有较坏的影响。
加电抗器,对器件本身有好处,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变频本身的电磁兼容性能。

网友D:
这种不好说的,靠经验,也可能容易出错。

楼主:
谢谢大家 ,严重感谢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