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3):
近日我用VB在XP下编写了一串口采集程序,按照提示及说明用VB打包后,到其它安装XP的机器上安装打包程序,安装后运行该程序提示:错误'3706'未找到提供程序,该程序可能未正确安装。我安装VB后即可运行,请教各位如何打包方能直接在没有安装VB的机器上运行?

网友A:
不装VB的话﹐缺少一些Dll吧?

楼主:
谢谢,我试了压缩一些.DLL ,.OCX文件仍不行,应压缩哪些文件呢?

网友B:
是不是缺少VB运行库,自己去网上下吧。

楼主:
谢谢,我试一试!!

网友C:
VB运行库,xp自带

楼主:
对,我的打包程序含改DLL,但仍不行!

网友A:
VB Error:3706:  ADO 找不到指定的提供者。
按提示来看应该是数据库的驱动有关, 可能的话,你换一个数据驱动!采用其它的方法链接数据库!

网友A:
最有可能是在连接数据库的那段代码有问题﹐可以是版本或其它原因。
你是用VB+Access吗?

楼主:
是VB+ACESS。是不是与XP有关?我把我的源码拷到其他机器上运行时提示出现错误,错误的原因为date,time函数不能使用,以前用98就没有出现这么多问题!请各位帮忙,不胜感谢!另外我把该程序产生执行程序后到其他机器上都能正确运行,提示的错误是在打包、安装完毕后提示的,提示的内容为我在第一贴写的。

网友D:
如果用到是串口mscomm控件的话,应该是缺少该该控件及其注册,因为mscomm.ocx是VB所特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VB+ACESS。是不是与XP有关?我把我的源码拷到其他机器上运行时提示出现错误,错误的原因为date,time函数不能使用,以前用98就没有出现这么多问题!请各位帮忙,不胜感谢!另外我把该程序产生执行程序后到其他机器上都能正确运行,提示的错误是在打包、安装完毕后提示的,提示的内容为我在第一贴写的。

可能是sp3中的mdac_typ.exe中只有jet4.0的ole db 提供者,没有jet3.51的ole db 提供者,后来将源程序中把连接字符串改为使用jet4.0的ole db 提供者通过。
把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3.51. 改成
   Provider=Microsoft.Jet.OLEDB.4.0
试一试﹐但是我不知道你只怎样写的﹐建议你试试﹐当然也可能是其它原因。
但我的直觉好象是这个﹐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那就不好意思了﹐呵呵

网友A:
我就猜到你是用VB+Access﹐呵呵﹐厉害吧

可以安装VisualStdio SP3中提供的mdac_typ就行了,最好安装中文版,因为连错误提示都是中文的,有利于你调试您的程序。

楼主:
真厉害谢谢!不过我已安装了中文版VB SP3,其它机器没安装,有的我是用控件做的OLE DB有的是用语言,不过都有=Microsoft.Jet.OLEDB.3.51。你的QQ多少,我们可以到QQ上聊!腾讯QQ:8032799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到是串口mscomm控件的话,应该是缺少该该控件及其注册,因为mscomm.ocx是VB所特有的。
不是,我是用的串口采集卡,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厉害谢谢!不过我已安装了中文版VB SP3,其它机器没安装,有的我是用控件做的OLE DB有的是用语言,不过都有=Microsoft.Jet.OLEDB.3.51。你的QQ多少,我们可以到QQ上聊!腾讯QQ:80327991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呵呵﹐如果解决了﹐那就好了﹐其实我只是对编程和程控有兴趣而已﹐做了没多久﹐纯属于自己好玩啊。
QQ: 43444607
Mail: GDFTfly@126.com

网友A:
我怎幺好象已经加你了呢?什幺时候的事情啊?
怪怪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呵呵﹐如果解决了﹐那就好了﹐其实我只是对编程和程控有兴趣而已﹐做了没多久﹐纯属于自己好玩啊。
QQ: 43444607
Mail: GDFTfly@126.com

我在更改后提示from 语句错误,但只要改回3.51就正常,不知什么原因。另外你在QQ上是不是叫紫冰,我是一片云。

网友A:
我在QQ还是叫GDFT2005﹐不叫紫冰﹐呵呵

网友A:
改回3.51就正常, 那幺已经正常了不?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呵呵﹐如果解决了﹐那就好了﹐其实我只是对编程和程控有兴趣而已﹐做了没多久﹐纯属于自己好玩啊。
 QQ: 43444607
 Mail: GDFTfly@126.com

我在更改后提示from 语句错误,但只要改回3.51就正常,不知什么原因。另外你在QQ上是不是叫紫冰,我是一片云。

楼主:
不正常,我是说我把原来的3.51改到4.0,提示from语句错误,根本无法运行。如果不改打包后再安装完毕运行程序时提示没找到程序提供者。我目前也能用,就是先在要运行程序的机器上安装VB,然后再安装我的打包程序,在卸载VB即可。

网友E(2005-04-21):
拿出来源程序让大家看看啊

网友F:
到底怎么解决的啊?大侠们,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啊~!能不能教教我,帮帮我。。。。。。

楼主(2005-06-17):
我找到了办法,就是不用VB打包,而是用更专业的程序安装软件即可!

网友G(2006-03-02):
有些库文件不要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