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3):
由于要通过一台变频器切换控制两台电机,想在变频器的输出端接两个接触器,通过控制接触器来实现电机的切换。是否可行?要注意那些问题?

网友A:
当然可以了,但最好要用PLC控制接触器,保证两个接触器的联锁。
良药苦口

网友B:
请选大一点功率的变频

楼主:
有没有必要考虑切换时要延时?保证变频器完全停止后才进行切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必要考虑切换时要延时?保证变频器完全停止后才进行切换。
大的系统要考虑延时切换问题.小的,无惯性的负载就不必了.

网友D(2008-10-16):
变频器在有输出时,接在输出端的接触器断开,不懂这样对变频器有没影响?

网友D:
施耐德变频器ATV31H说明书里的"下游接触器"是否就是指接在变频器输出端的接触器?

网友E:
变频器输出为零的时候,接触器才能动作。

网友F:
呵呵;有的变频器允许直接切换,一般的要考虑延时;
另外就是互锁一定设好,不然就要烧毁了;

网友G:
顶,变频器在运行时断开负载的时候,频率不变,输出电流为0,也就是说当切换到另一台的时候是变频器当前的频率,如果在高频率运行时切换,另一台高频率起动,这样会影响电吧?如果是大负荷可能还会抖动…(不知我的分析对不对,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