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3):
本公司有一光电码盘,主要参数如下:
      脉冲数:200个/转
光电码盘插头号
1脚:+5V
3脚:DOWN
5脚:UP
7脚:GND
码盘上参数不清,原设备厂家已再生产,现想寻找其替代产品,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光电码盘是通用传感器件。所以完全可以互换。但是,你一定要清除其输出的形式,选对型号就行。否则不能与后面的电路适配。

楼主:
您所说的输出型式指的是什么?

网友A:
哦,比如集电极开路型(最常用的);射极输出型(也是直接驱动型)等等,有很多的标准输出形式,你要选择互换的工作,就是选对了与你现在接口适配的形式,就OK了。至于电压,编码器的供电范围很宽,CMOS和TTL形式是兼容的。

楼主:
可是,现有码盘上的型号看不清,图纸上也找不到相关的信息,我也不知道其输出型式是什么?
    手上无图纸,怎么才能知道呢?请继续指导!

网友A:
哎,没必要知道那个旧的,把你现在的接口电路贴上来,我给你选一个吧。也就是你连接那个旧编码器的接口电路是什么样子的?画个草图也行。提示:接编码器输出的电路,是一个三极管?还是开关型集成电路(门电路)?

楼主:
谢谢版主!
原说明书中没有接口电路图。明天,我再查查电路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