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3):
protel怎么打开CAD图形啊?
哪位大哥知道
请告诉我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没有试过,不过书上写用PROTEL DXP可以打开,在打开的文件类型中选DWG的即可。

网友B:
protel99你安装的对不,它是电路CAD软件.你要看的原理图和线路板图应该在protel99软件下绘制的。它还分DOS和WIN两种。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哥!
哪位还有更好的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