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prodave的达人入

楼主(2005-02-23):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Dim i, j As Integer

i = kf_integer(Int(Text1.Text))

res = db_write(10, 10, 1, i) '写入

res = db_read(10, 10, 1, j)

Text2.Text = kf_integer(j)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res = unload_tool

End Sub

Private Sub Label1_Click()

plcadr(0).adr = 2

plcadr(0).SEGMENTID = 0

plcadr(0).SLOTNO = 2

plcadr(0).RACKNO = 0

res = load_tool(1, "s7online", plcadr(0)) '初始化

res = new_ss(1) '建立连接

End Sub

我读了几变手册还是不明白res = db_write(10, 10, 1, i)

不知道应该怎样读取plc上的值

楼主:
救命呀
刚进一家小公司就要我编上位机监控siemens em231
自己对自由口通讯也不是很熟

网友A:
res = db_write(10, 10, 1, i)是向PLC的数据区里写数据,看PRODAVE手册里db_write函数的说明,有各参数的功能说明。RES是函数执行的返回值,表示写操作成功与否。

网友A:
res = db_write(10, 10, 1, i)是向数据块中写数据的指令,函数声明如下:
int db_write(int dbno,int dwno, int* amount, void* buffer);
dbno是数据块号,dwno是要写入数据的首地址,amount是要写入的数据的数量,以字为单位,buffer是实际要写入PLC中的数据
db_write(10, 10, 1, i)就是把I中的值写入DB10的DBW10中。
读数据指令类似。

网友B:
prodave这个咚咚从哪里搞阿

网友C:
请问,Prodave S7有在MS-DOS系统下运行的版本吗?

网友C:
我用过,你把你的问题发到我的信箱里:zxgboss@21cn.com
你是不是不想用组态软件,打算自己用VC/VB等软件写,另外如果你只是想读PLC里的MB之类的地址就很简单了,你详细说说,我们交流一下!

网友D(2005-07-09):
有没有地方搞到Prodave S7,我在网上转了这么久,还没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