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3):
谁能告诉我,欧姆龙读写PLC内程序的RP/WP命令有哪些?最好能告诉我机算指令代码的使用格式!谢谢!
如果不方便可以与ch92189@163.com联系!谢谢了!
向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们致敬!

网友A:
RP/WP命令?
什么型号的PLC ?

网友B:
r:read program
w:wite program
這種你都懶的自己找資料或是RUN Program 去實習,還得給你寄信箱?你自己去翻論壇帖子來研究.

楼主:
PLC型号是:CPM1A、2A、2C等。
向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们致敬!

楼主:
我在欧姆龙技术支持论坛问时,回答是:WP命令后面的机器指令代码不公开,所以你不能实现“在PLC程序的第0条,写入一条空指令,替代以前的第0条指令,而又不删除第1条以下的指令”。而我找遍了CPM1A-2A-2C的手册,没有关于RP/WP的命令!在无助的情况下,只好这样求助了!
向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们致敬!

楼主:
关于RP/WP运用,CPM1A-2A-2C手册的297页,有提到!但没有实际的例子和命令,我无从下手!
由于不能发图片或代附件,所以只能这样说明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向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们致敬!

网友B:
那是通訊命令.論壇裡有關於"VB通訊範例",去找一下吧!是繁體的,自己轉簡體,裡面有關於這一部份.
指令適用於 SYSMAC CQM 以下 TYPE

网友B:
我再補充一下:
OMRON不公開的通訊命令有兩個.它可以直接存取OMRON SYSMAC PLC的 PASSWORD 存放位址,說白了,就是CRACK PASSWORD.
OMRON不會告訴你.知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再補充一下:
OMRON不公開的通訊命令有兩個.它可以直接存取OMRON SYSMAC PLC的 PASSWORD 存放位址,說白了,就是CRACK PASSWORD.
OMRON不會告訴你.知否?
哦,有这个事情。

网友B:
是的^^.
雖然已經不是秘密.

楼主:
“VB通訊範例”,我今天在论坛找了很久,没有找到!
您能提供一个它的位置或是您什么时候发表的时间!谢谢!
向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们致敬!

楼主:
應要求VB與plc範例程式再度下載.
rar3.2壓縮!請更新您的RAR.EXE
內含
1.三菱FX系列VB通訊手稿(繁體註解,請自行轉換)
2.歐姆龍系列VB通訊手稿,不包含歐姆龍fin通訊命令(繁體註解,請自行轉換)
1.永宏系列VB通訊手稿(繁體註解,請自行轉換)
vb下編譯立即可與plc連結與控制.
按此下載
以上是利昌机电发表的主题!
我有找到以上主题的内容!但不能下载了!
请再提供下载路径或发到我的信箱ch92189@163.com,小弟在此多谢了!
向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