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4):
还请各位告诉我组态王和触摸屏到底哪个好啊,都有什么区别和优点啊?越详细越好!

网友A:
组态王是组态软件,触摸屏是硬件(嵌入式系统)一般已经安装组态软件
根据你自己的需要确定硬件架够,再选择组态软件

网友B:
面板要是放在设备上,用触摸屏,如放在控制室中,用组态王加PC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