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4):
请教一个初级问题:

我在编程的时候,这样的一段,有错误,请懂的大大帮我看下错在什么地方!谢谢!
红色的字就是提示错误的地方。

#include<AT89X55.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定义变量a为int类型

do{
 for (a=0;a<50000;a++);//一个循环
 P1_0=0;//设P1.0口为低电平,点亮LED
 for (a=0;a<50000;a++);//一个循环
 P1_0=1;//设P1.0口为低电平,熄灭LED
 }
 while(1);
}

网友A:
#include<AT89X55.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a;//定义变量a为int类型

while(1)
  {
    for (a=0;a<50000;a++);//一个循环
    P1_0=0;//设P1.0口为低电平,点亮LED

    for (a=0;a<50000;a++);//一个循环
    P1_0=1;//设P1.0口为低电平,熄灭LED
   }

}

我会这么写的。C51中的int好像是8位的,定义成长整形好些。

楼主:
首先谢谢2楼的仁兄!

不过我试了试,还是不对。我觉得是我表达P1.0口的方式P1_0错误了。

只要把P1_0改成P1就能运行无错误了

但是,我看书上是P1_0这样表达P1.0口的,搞不懂了!

网友A:
那你这样,单独定义一下P1.0口。

有可能是库和书上的例子不一致造成的。

楼主:
恩,可能吧,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单独定义P1.0口。你知道吗?

网友B:
C51里没有 P1_0 的写法,应该是 P1^0
好的习惯是先用 sbit 给 P1^0 定义一个符号名
如 sbit btnStart = P1^0, 以后就可能用 btnStart 访问 P1.0 了

网友C:
KEIL C51中有P1_0这样的写法,而无P1^0或P1.0的写法,再int是16位的。
程序没有问题,只不过是头文件的问题,
你可以在#include<AT89X55.h>下行加一句
sbit P1_0 = 0x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