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5-02-24):
我没用过单相变频器,看了看,价格比同类三相的要便宜好多
我现在有个系统,电机用的是三相交流电机,大概750W左右,我想直接用个单相变频器带三相电机,控制柜进电就不要380V的了, 直接搞220V,而且不要电抗了,这样做可以吗,谢谢大侠门的关注!

楼主:
还有,这种方法和那种用380V电源,三相变频器相比有什么优缺点吗
我的系统中只有一台变频器,一个电机,其他全是小功率的用220V电源的电气元件哦

网友A:
可以      把750W电机改成角接 就可以了 我这么用了很多台了

网友B:
小功率电机可以用单相变频器;

楼主:
谢谢大家
还有一点不明白,单相变频器的输出是不是220V,那我外接380V的电机真要象上面的兄弟说的改接法了吗,怎么改啊,具体,迷茫中
怪我原来没学过电机,哎。。。。。。

楼主:
再补充一点,我的电机是750W,那我的单相变频器要配多大,听说单相变频器要配的高一级,是吗?谢谢!

楼主:
人呢,斑竹呢,英雄们,快来教我啊,我是不是真的要拆电机改线啊

网友A:
再补充一点,我的电机是750W,那我的单相变频器要配多大,听说单相变频器要配的高一级,是吗?谢谢!
  变频可取1。5KW  单项变频是 输出是三项220V的 所以电机要改成角接

网友A:
随便找一电工都会角接法

楼主:
谢谢楼上,那我真要去拆电机了啊,功率应该不影响的吧

网友C:
在接线盒处改接连接片即可(1-2分钟的工夫)呵呵
我们是变频器生产厂家,可供应220V:200W/400W/750W等小功率高性能变频器
如有需求请与我们联系啊。
0755-81256643
E-mail:hsda@vip.sina.com

网友D(2005-08-13):
不改没关系的
如果你是小功率,接线方法不用改的,如果有问题可以打我电话1333602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