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5-02-24):
请教:我想编一个程序,输入用到一个一位的BCD码输入器。请问如何用C60P编程。不胜感激!

各位朋友:哪位有omron C系列P 型机的编程手册。

网友A:
你是用触摸屏还是用拨码开关输入BCD数字?如果用拨码开关输入的话,和输入十六进制数没有区别,只是你在程序中使用数据时认为该数据是BCD数既可。如果用触摸屏,需要查看它的输入方式,看它是否写进去你想在内存中取到的值。P型机的编程手册在www.omronservice.com网上不知道有没有,不过我记得有C20k的编程手册,一样的。

楼主:
多谢指教!我用的是拨码开关。我现在已试出该如何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