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2-24):
请问专家:
1. 现在像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PLC进行监控,是否都是通过上位机进行监控的啊?
2. 像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PLC的上位机,是否都是计算机啊?我只知道欧姆龙有触摸屏作人机界面,那么用户PLC程序从计算机里面下载给PLC,还是从触摸屏或者其他设备下载给PLC啊?
3. 怎么PLC有的是说用RS232,有的是说用RS485啊?搞糊涂了……

网友A:
楼主有没学过PLC啊,还是一样一样的弄清楚先吧
不是都是通过上位机,是都可以通过
编写一下程序就知道怎么下载的啦

楼主:
楼上的专家,其实我只用过西门子的S7-300和STEP7编程,所以是用计算机作为上位机,但是现在急需知道其他的PLC的情况,所以才有此问的。

网友B:
大家有知道的,请帮帮忙,详细指教一下,谢谢啦

楼主:
luckzw,谢谢你帮我摇旗呐喊,呵呵,不过我印象中你也是高手啊

网友C:
用过西门子的S7-300,会不知道西门子也有触摸屏和操作面板么?
西门子、三菱、欧姆龙等的PLC都可以接触摸屏的。至于下载程序,以前还有编程器,现在多是用计算机来实现了。
用RS232来是用RS485,是根据PLC的通讯口的类型说的。不同的PLC通讯口的类型不同,西门子的是RS485的接口。